楼主(2019-06-14):
1.5kw单相水泵在空载测试时,控制接触器吸合异常无法启动,检查电压为140v左右。更换到其他相线供电后依旧压降很大。该配电箱进线采用3*6平方铜芯多股导线(夜间供5个400w金属卤化灯照明使用,一直正常),从200米左右的变压站直接供电。老电工说电源线太细引起,可是为什么照明使用未出问题呢?(照明灯具总功率2kw,检查电压在200多一点)请教各位老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老电工说电源进线要换成10平方电缆线,有着必要吗?

网友A:
你单相水泵里面有没有锈了卡死了?启动电容是否正常?你测量的电压在启动前后各是多少?如果140v绝对的不正常,测量的三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这是电机在启动时电流过大引起的线路压降造成的,把电线换粗一点会好一些,你可以压住接触器看看启动后电压会不会回升

网友C:
电机启动时电流是额定值的几倍,你的线不够粗;

网友D:
首先检查一下水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线损过大。因为照明灯为纯阻性而电机为感性负载,所以电机启动时更容易导致线路压降过大引起启动失败。最好的办法还是将电源线换粗。供参考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的绕组绝缘情况,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一启动有短路现象,造成了电压降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kw单相水泵在空载测试时,控制接触器吸合异常无法启动,检查电压为140v左右。更换到其他相线供电后依旧压降很大。该配电箱进线采用3*6平方铜芯多股导线(夜间供5个400w金属卤化灯照明使用,一直正常),从200米左右的变压站直接供电。老电工说电源线太细引起,可是为什么照明使用未出问题呢?(照明灯具总功率2kw,检查电压在200多一点)请教各位老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呀?
        电线够用能不能是零线问题。用快壶试一下。最好办法。

网友G:
看下水泵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卡死

网友H:
确认泵是否卡滞。如果没有的话把泵拿到变压站去测试一下。
看看现场三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I:
别的压降不大,带电机压降大,启动不了,就检查电机,包括启动绕组。

楼主:
电机都是新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J:
电机是新的,那你就甩掉电机,空载启动一下,如果接触器吸合正常,那肯定就是启动压降大了!

网友K:
七楼说的有道理,都没有说零线的规格,6平方的相线,只要是国标应该没有问题,你是单相水泵,启动电流比较大,要是零线太细肯定压降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空载的时候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检查电压发现明显偏低了。

网友L:
换粗点的线

网友M:
6平方铜线应该足够了,不是导线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1.5kw单相水泵在空载测试时,控制接触器吸合异常无法启动,检查电压为140v左右。更换到其他相线供电后依旧压降很大。该配电箱进线采用3*6平方铜芯多股导线(夜间供5个400w金属卤化灯照明使用,一直正常),从200米左右的变压站直接供电。老电工说电源线太细引起,可是为什么照明使用未出问题呢?(照明灯具总功率2kw,检查电压在200多一点)请教各位老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呀?
照明是取得三相电,分别均匀分布在3相电上面,应该不会是一相带5个灯,灯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电机才1500瓦,6平方线200米压降最多28伏,这还是按电机瞬时启动电流的4-7倍之间计算的,也不会像楼主说的那样电压降低到140伏,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接错线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七楼说的有道理,都没有说零线的规格,6平方的相线,只要是国标应该没有问题,你是单相水泵,启动电流比较大,要是零线太细肯定压降比较大
零线细应该不会吧?灯的照明,压降才一点,如果零线细,那么在使用照明的时候也应该压降很多

楼主(2020-01-05):
换了电源线好了,看来还是线路压降过大引起的。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