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饭煲电一下。

楼主(2019-06-14):
煮饭,拔插头,被电下,手都麻了,回忆一下,插头已离开插座了,手滑到插头上,就电到了,应该是电饭煲里面的电容的电。

网友A:
现在的越来越先进了,以前老式的就一个发热盘,没有电容的

网友B:
电饭煲控制电路供电应该是电容降压那种,一般电容并接释放电阻。电还没释放完你就摸上了!

网友C:
楼主具体是哪款啊,智能电饭锅都有不少的,还没见过断电后插头会放电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煮饭,拔插头,被电下,手都麻了,回忆一下,插头已离开插座了,手滑到插头上,就电到了,应该是电饭煲里面的电容的电。
不可能吧,你还原一下场景,然后立马用验电笔试试?如果电饭煲拔插头以后还带电,哪怕只是一两秒,可以去找厂家麻烦了。

网友E:
不应该是拔下来之后被内部的电容电到吧,这样就是产品设计缺陷了。

网友F:
也觉得还可以再确认下,是否确实为触电感觉,插头离开插座后是否还有电荷;
当然,也可能只是个凑巧的情况,难以还原当时场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煮饭,拔插头,被电下,手都麻了,回忆一下,插头已离开插座了,手滑到插头上,就电到了,应该是电饭煲里面的电容的电。
不可能吧,你还原一下场景,然后立马用验电笔试试?如果电饭煲拔插头以后还带电,哪怕只是一两秒,可以去找厂家麻烦了。
被你这么一说,楼主似乎还有赚一笔的可能性。

网友H:
也或许是你在放电

楼主:
当时插头一离开插座,手就摸到插头的头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煮饭,拔插头,被电下,手都麻了,回忆一下,插头已离开插座了,手滑到插头上,就电到了,应该是电饭煲里面的电容的电。
不可能吧,你还原一下场景,然后立马用验电笔试试?如果电饭煲拔插头以后还带电,哪怕只是一两秒,可以去找厂家麻烦了。
有空试试,

网友I:
第一次听说,分析的有理?

网友J:
电钣褒电路简单

网友K: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没看到过控制板电容降压的厨房电器,早期的遥控电风扇到大多采用的阻容降压方式,那电容也没多大容量

网友L:
会不会是静电了,我经常被电的,秋天的时候,不敢碰带金属的东西,比如去超市买东西,手推购车就经常被电

楼主:
用的电饭煲类似电磁炉线路。

网友B:
回复 网友K:
我修家电经常遇到电饭煲、电压力锅用的多些。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见到的电压力锅大多使用变压器降压整流,偶尔有杂牌用开关电源的,电饭锅里用开关电源,工作环境太恶劣

网友M:
我有一会

也是把用电器 插头拔下来了但是手被电了一下 我感觉就是拔插头的时候手碰到插头的头和插排没有完全分离手碰到了所以就被电到了

网友N:
不妨在电饭煲试试工作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电,不应该出现静电之类的情况!

楼主:
用电笔测不出来,是不是没有回路,
但插头拔后灯过0.3秒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