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读取设备相位,输出给三四台设备用,有台现在出问题

楼主(2019-06-14):
原理是相位信号发出,设备就喷个二维码,但现在出现漏喷现象,没规律,随机的很,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丢失脉冲造成的,其他同样获取信号的都正常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现场检查。编码器的相位信号监控,漏喷的接收信号监控,先把是相位信号丢失还是漏喷的接收信号没响应搞清楚,再下手去处理。

网友B:
该款是绝对值并行IO点输出,8位256分辨率,不是增量脉冲相位差信号,不存在丢脉冲问题的。查下每一位信号线接线是否正确,因为是并行IO点信号,所以8位信号线都要按顺序正确接好的,也很容易接错线。如果接错线的话,也很难发现的,要用PLC监控,然后手动慢慢的旋转,看看0-256数字是不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是信号线接的中间继电器,但是速度一分钟两三百次开合,中间继电器速度达不到,求有没有可替代的产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只做旋转编码器,继电器我们不做的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考虑一下

网友E:
每分钟300次的话,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固态,固态上的灯闪但设备没收到信号不打印

网友E:
那就用替换法,跟能正常工作的喷码头、固态继电器、控制器等相关部件分别互换,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网友F(2020-03-07):
那就是打印设备的反应时间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