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用PLC测得干球和湿球温度,求相对湿度,谁有公式,精度要求不高, 只想用公式,不想用查表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LC测得干球和湿球温度,求相对湿度,谁有公式,精度要求不高, 只想用公式,不想用查表方法

我是搬运工。

网友B:
让我冷汗淋漓的公式,高中学的数学,全部还老师了?这公式居然我不会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公式太复杂了

网友C:
其实,不管是公式法还是查表法。现在都不是问题。因为有了计算机这个强大的计算能力,加上数据库的支持,还怕计算吗?不会吧?

网友D:
这个st之类的编程看出优势了

网友E(2020-01-18):
=(POWER(10,(10.286*B11+661.13)/(237.3+B11))*0.001-0.07947*(B2-B11))*100/(POWER(10,(10.286*B2+661.13)/(237.3+B2))*0.001)

以上是execl中的公式,B2是干球温度,B11是湿球温度。以下是可以在类似python中运行的代码。

print(((10**((10.286*B11+661.13)/(237.3+B11))*0.001-0.07947*(B2-B11))*100/(10**((10.286*B2+661.13)/(237.3+B2))*0.00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OWER(10,(10.286*B11+661.13)/(237.3+B11))*0.001-0.07947*(B2-B11))*100/(POWER(10,(10.286*B2+661.13)/(237.3+B2))*0.001)

以上是execl中的公式,B2是干球温度,B11是湿球温度。以下是可以在类似python中运行的代码。

print(((10**((10.286*B11+661.13)/(237.3+B11))*0.001-0.07947*(B2-B11))*100/(10**((10.286*B2+661.13)/(237.3+B2))*0.001)))
该用树莓派的控制器了

网友G(2021-03-28):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样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