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2013年还在珠海日企设备管理部任职系长(设备主管)时,电镀车间的环境高温高湿,由于设备属于厂内重要设备不能长时间停机,所以有把PLC、触摸屏、变频器等采购回来做重要配件备品。以便损坏时第一时间更换上去就可以马上恢复生产。设备上的触摸屏为施耐德XBTG5230,这款触摸屏是我第一次接触,貌似用Vijeo Designer不能把程序直接下载到触摸屏中,期间我还打了施耐德的售后电话,才得到解决的办法。
用U盘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而且U盘的容量不能大于2G,否则不能正常下载。

Vijeo Designer编程软件中必须设置好相关参数,才能使程序正常下载到触摸屏中

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个说明文档上传到百度文库中赚取积分

网友A:
这个不错。可以利用文库,跟三菱GOT触摸屏差不多一个形式。我没有用过,

网友B:
xbt有好几代,质量还是很好的。我貌似没见过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t有好几代,质量还是很好的。我貌似没见过坏的
确实质量很好,但电柜处在高温高湿且没有防护措施的环境就很难说,曾经是坏过一两次,后来电柜改装电柜空调后就没有出现过

网友C:
我们第一次用施耐德触摸屏,就是遇到下载不进去,后来断电重启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第一次用施耐德触摸屏,就是遇到下载不进去,后来断电重启才可以
这就是经验,不熟悉没用过的还真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