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547
上一贴说过同样问题,这次是有图有真相。
被击穿后周边有明显碳化烧黑痕迹。
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从击穿处后端剪断,检测电机测相线和中性线绝缘完好无损。

网友A:
10KV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那中性线接在电源什么位置?变压器上没这个接线位置的呀,接地线上?

楼主:
是电机绕组端引出的中性点,然后接到一个避雷器上,电源端并没有。

网友A:
避雷器击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雷器击穿了吗?

这个确实不清楚,拆回来的人说没注意,不过避雷器是装在室内转接箱上的,到电机这一端电缆都在地下。

网友A:
当线路一相发生绝缘下降或接地情况时,中性点对地电压接近或等于相电压,由于避雷器动作电压大大高于相电压,此时中性线与地等于断路,所以中性线对其它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看图片中性线绝缘明显比相线绝缘层差,应该是造成绝缘击穿的原因。

网友A:
这种接法有什么好处?认为完全没必要,取消中性线,加强对相线绝缘监测装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有什么好处?认为完全没必要,取消中性线,加强对相线绝缘监测装置就行了。

设计院那边出的要求,我刚跟车间说,后期如果要中性线就做假的得了,电机内胶带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线路一相发生绝缘下降或接地情况时,中性点对地电压接近或等于相电压,由于避雷器动作电压大大高于相电压,此时中性线与地等于断路,所以中性线对其它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看图片中性线绝缘明显比相线绝缘层差,应该是造成绝缘击穿的原因。

补充一点,现场及拆回来测量电机端并没有发现绝缘降低的情况,基本都维持在2G欧以上。难道就因为这个中线线皮薄就击穿了?还是因为电机到转接箱这一段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6楼分析的正确的话,那么电缆至少某一相对地绝缘应该有问题才对!
高压电机都是现场接地保护,你们这样的接线方式没有用过(至少后面不是接在浪涌保护器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电缆是非标定制的,中性线截面积是达不到相线的钱1/2的,譬如3*35+2*10,或者3*50+2*16,如果说单纯因为电缆问题那从原理上讲究竟是咋回事?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下4例了,我不觉得是雷击使然,但从绝缘方面似乎又讲不通,多次出现中性线损坏但电机绝缘完好的情况,而且中性线不接车间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我只能怀疑你的中性线的绝缘强度不够,在外力震动条件下发生物理性损伤从而击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通常是相线与大地之间接避雷器,你这是中性线接到避雷器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我们的3.3千伏,2MW发电机(不是电动机)中性点是通过避雷器接地的,有一次系统单相接地,相对地电压升高,造成避雷器击穿过,不知道是否与你这种情况相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6楼分析的正确的话,那么电缆至少某一相对地绝缘应该有问题才对!
高压电机都是现场接地保护,你们这样的接线方式没有用过(至少后面不是接在浪涌保护器上的)。
相对地绝缘下降不止电缆,所有与该电缆连接的10KV线路只要有绝缘下降都会引起中性线对其它相电压的升高,包括电网架空线。

网友F:
电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性点绝缘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