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我想判断4~20mA信号外部是否断线,不知程序里是显示接近0的数还是一个特别大的数?

网友A:
这是信捷模块的转换图,从这个来看应该是0,0-4MA都为0,不知西门子的是不是这样的转换关系。

网友B:
这个要看程序是怎么设置的,可为0,也可以为很大,个人经验

楼主:
我现在知道的是4~20mA对应的是0~32000,但不清楚断线情况下会怎样显示

网友C:
印象中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知道的是4~20mA对应的是0~32000,但不清楚断线情况下会怎样显示

估计应该也是0,不知有没有断线检测功能,如果没有可以接0-20MA,或者加个电阻接0-10V,这样低于6400就认为是断线了,转换值就是(读出实际值-6400)*1.25

网友D:
S7-200 SMART断线情况下为0

网友E:
S7-200的模似量电流输入时DIP开关设后对应的是0~20MA;
所以你用4~20mA信号输入时对应的模似量转换值为:6400~32000;

网友F:
应该是32767或-32767对应模拟量信号线断路和开路

网友G:
S7-200 smart可以在硬件组态勾选断线报警,S7-200在程序里加判断,小于等于0或大于最大值都认为是有问题。

网友H:
有断线标志用断线标志
没有。程序上判断
长时低于正常控制下限n%就报警
断线时,数值是跳动不稳定的,有的AD是负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32767或-32767对应模拟量信号线断路和开路
我遇到的300pLC是这个情况显示

网友E:
确认是S7-200系列,由于4~20mA对应值为6400~32000;
那么小于6400就可以认定为断线;
为避免误判,你可以设小于6000为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