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一段几欧姆的电阻丝通过220V交流电不会短路,但是几欧姆的金属铁棒通电却会短路,或者拉一根长一点的电源线,这段线路上会有电阻值,接上电源也是短路,为何?一段导体短不短路取决于什么条件?

网友A:
电阻丝通电加热后阻值大大高于冷态时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过金属铁棒或者拉一根长一点的电源线到底是多少阻值?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所谓短路就是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多少倍,不存在负载电阻大与小。通常说短路是电源不通过负载直接连到一起。乱说的捂脸!

网友E:
这个我想到的就是能量转换
我想要是线路足够长那么接交流电的火线零线也不会短路吧!
电机的绕组和加热电阻丝就是典型的能量转换所以就不会短路。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发热丝和铁丝在不同温度下导电率有区别

网友G:
人们在研制两者的时候,对于两者的应用场景的设定都是不一样的。
两者本身的用途不一样,材质都不一样。电阻丝专门用来加热的,铁丝大多数的用途。是用来做五金工程的呀。

网友G:
材质决定用途,电阻丝能让电流做功,铁丝能吗?电源供应(电流流过)的本质是啥?做功啊。

网友H:
   严格来说,仅一段导体,是不存在短路的;短路,需存在回路,通常是指含有电源的电路。
   所述问题,应当是,把一段导体作为负载,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短路?

   一段几欧姆的电阻丝,接入~220V电路中;假设其阻值是1Ω、则电流是220A,假设其电阻是10Ω、则电流是22A。
   当电源容量足够,导线规格合适时,不会出现短路;否则,有可能引起短路或过载。

   几欧姆的金属铁棒,如果能够确定有几欧姆,接入适当的电压、导线规格合适时,也只会产生相应的电流,不一定会“短路”(假设该铁棒亦能够承受相应的电流)。
   若具体试验,则需先校验各参数,并保护可靠,连接正确,防护措施得当。

   至于电线的情况,则可以计算某一规格下,要达到几欧姆的电阻值,需要多长的电线;对于较长的电线,交流电路中,还可以考虑电抗。
   同样地,要使电线作为负载不短路,需考虑电源及其导线、开关的容量,“负载”承受电流的能力等。

   那么,“一段导体”作为负载,短不短路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电源的容量(含回路中的导线、开关等)、及“一段导体”耐受电流的能力。
   比如,同样提供~220V,一个50VA的控制变压器、与一台1000kVA的电力变压器,负载能力就完全不一样。

   当然,以上说明,其一部分也只是推理;
   如果顶楼所述几欧姆的金属铁棒、有电阻值的长一点的电源线会短路,是有依据的,亦可说明。

网友I:
对于短路的定义是电流没有经过负载而直接流过了短路体,形的大电流放电现象,所以,我觉得一段导体算不算短路,得看是否定义为负载,再者,看电流是通过了它,还是别的,如果电流从别的地方流走了,估计也不能算短路体

网友J:
就是经过的电流大小而已,简单说就是接入电阻值不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发热丝和铁丝在不同温度下导电率有区别
两个概念都不一样

网友L:
个人理解,短路是相对,主要看原负载,当比原负载小很多时,就称为短路,这种情况下会对供电元件和供电线路造成损害,发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