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我一个3U的PLC,配一个20GM模块,程序写在3U里面,我在3U里面给20GM的JOG速度9210缓存一个数值,再给正转缓存9005一个启动信号,电机运行,这个时候我通过改变速度缓存9210里面的数值,想改变速度,但是每次速度9210更改过之后,电机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运行,如果断开9005运行信号,再启动9005运行信号,速度就变过来了,
请教各位大神,20GM JOG运行,如何不停止运行来改变速度??

网友A:
那这现象就说明,在运行过程中改变数据,需要等到指令再次执行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