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今天和一个搞太阳能发电测试的交流一下,它用19块12伏10瓦单晶板串联   在山东买每块22元。直接给电动车充电器输入端对48伏电瓶充电,我感觉应该很慢很慢,他说每块10瓦19块累加后接近两百瓦,我认为这样算不对,既然是串联充电时的功率不应超过单块功率瓦数,

网友A:
12V充电48V?
这个快的依据从何而来?

网友B:
好像他是对的,单晶板串联 ,经过电动车充电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也差不多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19块12V的串联么,然后给48V的电池充电?有点不理解啊

网友D:
简单计算,功率差不多
只是他敢将这19个太阳板简单串联接48v电瓶?胆肥

网友E:
呵呵;里面肯定有电压转换的装置;

网友D:
有控制装置,这样串接有5个足以,我现在用的一个太阳能板+控制器,在天空晴朗的阳光下,就中断了给电瓶充电,太阳板输出电压超过了14.8v

楼主(2019-07-21):
今天又看到他了,他说还在测试发电效果。他说用了20块12伏10瓦光伏板串联通过电瓶车原配充电器直接给48伏电瓶充电,感觉瓦数太小充电应该很慢。

网友F:
不是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电流吗?

网友G:
这个应该可以吧,串起来有两百多伏,电流有接近1安,经充电后输出60伏也有3安左右的电流,应该不慢了

楼主:
其实我的感觉是能不能把二十块光伏板分成四组并联改造一下充电器这样充电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H:
每块10瓦19块累加后满载功率就是190多,怎样组串影响的是每串电压和能否达到控制器的满载功率,而天气是否良好,有无遮挡也会影响发电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19块12V的串联么,然后给48V的电池充电?有点不理解啊
在我提议下增加了一块,20个12伏串联用车载原充给48伏电池组充不了吗?怀疑吗?

网友I:
应该可以吧!

楼主:
电瓶车充电器 其实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220输入先给了全桥,稳压到48伏所需充电电压,与输入20个12伏基本是一样的。不要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