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确定的是它是个TVS管,不是稳压管,不确定的是它可能是SMBJ100A 或者SMBJ100CA

网友B:
TVS二极管(瞬变抑制)
工作温度范围:-55~150,针脚数:2,材料:硅(Si),功耗:1W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贴这么个东西出来,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的是它是个TVS管,不是稳压管,不确定的是它可能是SMBJ100A 或者SMBJ100CA

电路板上的丝印符号是稳压管的符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15V稳压管,前面丝印你怕是看错了吧,不是NZ!不是单独存在的话,你找个一样的好的拆下来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15V的 稳压二极管,DO-35\LL34的封装是0.5W,DO-41\LL41封装是1W

网友D:
看引脚和本体的比例应该是0.5W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