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谁帮我看看这样的控制可以实现吗?或者有其他方案谢谢了

网友A:
一个变频一个伺服要0.5MM的精度估计有点难度,考虑一下机械传动。

网友B:
干嘛不考虑机械同步的方式啊,那样对电控就基本没啥要求了

网友C:
变频器不好说,如果用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实现,选择主从控制,主控制从的,而且位置差是可以保持的

网友D:
用同步齿形带,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E:
一台变频器做主,在它的电机或者负载的轴上安装旋转编码器,用这个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去控制做从动的变频器或者伺服,当然变频器要选用支持简易伺服的,伺服就不用说肯定是行的

网友F:
其实就是角同步的控制需求,如果用变频器控制转速,用伺服控制跟随同步,要求伺服角同步的能力必须要足够。比如说伺服系统的容量必须保证角同步跟随快速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微信283857636方便添加一下吗?

网友G:
小功率直接用伺服。用变频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