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宇电706M巡检仪与昆仑通泰7062触摸屏连接时应怎样添加设备呢?选宇飞仪表还是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两个选哪个呢?

网友A:
有宇飞的驱动就先选试试

楼主:
应该是宇光智能仪表,选这个对吗。

网友B:
首选宇光智能仪表,用的是AIBUS协议,少不了的是要用485转换器。

楼主:
为什么用485转换器?完成什么任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485转换器?完成什么任务?
   仪表与触屏的通信一连接就成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万一连不通,只有分部检查是仪表端还是触屏端的问题,如检查仪表时大多是用串口调试工具,或者在电脑上进行模拟调试,都会用到USB/RS485转换器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