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我有一台MR-J2S-350B伺服驱动器带电机用调试软件测试,点试运行正反转只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但马达不运转,也没有报警,请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连了什么型号的马达?这个驱动器也支持无马达测试,用这个先测试下,看驱动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有没有报错,如果有报错,先查看是什么报错,如果没有,先设法让伺服电机ON,伺服电机OFF到ON的过程中,你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伺服ON了,电机是锁定的,转不动的,只伺服可以ON,至少硬件没什么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