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需要s71500读一个流量计的一组数据上来,格式包括了32浮点型和32位整型,如果我定义的接收数据的背景数据块是浮点型,读上来的浮点型能正确显示,但整型数据显示就不正常,反之,如果定义的背景数据块时整型,转换浮点数据类型显示数值就不正确。目前使用的是笨办法,定义三组不同类型的背景数据块,调用三次modbus_master指令,因为有好几个流量计,就想问下,怎样能一次性把不同类型的数据都读上来并转换正确?

网友A:
按整型读上来,传给一个中间md,当浮点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s71500读一个流量计的一组数据上来,格式包括了32浮点型和32位整型,如果我定义的接收数据的背景数据块是浮点型,读上来的浮点型能正确显示,但整型数据显示就不正常,反之,如果定义的背景数据块时整型,转换浮点数据类型显示数值就不正确。目前使用的是笨办法,定义三组不同类型的背景数据块,调用三次modbus_master指令,因为有好几个流量计,就想问下,怎样能一次性把不同类型的数据都读上来并转换正确?
Modbus基本寄存器数据类型就是位和单字!浮点数那一般也是连续两个地址的输入寄存器或者保持寄存器组成的!所以你连续读到PLC里,然后是浮点数的就直接当浮点数用、是整数的就直接当整数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