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4):
威海华东的一台小龙门铣,XYZW轴手动连续进给都正常,用电子手轮摇各个轴都不动,这个手轮是5V 0V A B那种,检查线路发现A和B接入cpu224 xp cn的输入端子了,这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请专家指导下!

网友A:
动力OUT,IN接上边谁驱动你的负载?

网友B:
具体点接入了那个端子,
应该是采用的高速计数器的方式

楼主:
手轮的A接入i0.3,B接入i0.4

楼主:
摇电子手轮时,i0.3或i0.4的输入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C:
这224的也能带动4个轴,真是了不起,

网友C:
电压也不够吧,要24V吧

网友D:
是啊,输入电压不足。

网友D:
加俩光电耦合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