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板国标是什么

楼主(2019-06-15):
请问各位老师,电气控制箱内,元件安装板有国标要求吗?遇到一个甲方非得要求安装板用绝缘版的。

网友A:
甲方的要求可以高于标准,这是常识!
因为甲方的使用,需要有特殊要求,他给钱就行!

楼主:
问题是技术协议并没有提要安装板是绝缘板的,初步验收时突然提了出来。头疼

网友B:
这种只能协商解决了
看看合同如何约定的!
只要给钱都可以!

网友C:
加钱全办。多注意接地就好。

网友D:
如果是安装的底板,你可以考虑电木板,不过价格有点贵,供货周期有点长

网友E:
以前见控制柜安装底板采用绝缘板的较多。

网友F:
这东西利润高,少赚点呗

楼主:
如果采用绝缘板,安装在上面的元器件,一旦发生漏电,咋办?也就是如何解决可靠接地的问题?

网友G:
箱内的安装板可以用镀锌板,也可以用冷轧板喷塑,两者都有采用。但喷涂后保护接地要进行处理,因为固定螺栓处可能因涂层而不导电。

网友H:
柜内安装板很少有采用绝缘板的,一是不利于散热、二是不利于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