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主从站通信问题

楼主(2019-06-15):
各位老师,看到有段程序是这样写的:ld m8411    mov   h1097   d8400
请问,这个h1097是什么意思?查通信手机,关于这个7的解释查询不到,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看到有段程序是这样写的:ld m8411    mov   h1097   d8400
请问,这个h1097是什么意思?查通信手机,关于这个7的解释查询不到,求解答,谢谢

SIR:

 您这是进行MODBUS通讯。
D8400的格式如图:

H1097的二进制代码为:0001 0000 1001 0111,其意义如上图表示:
即:数据长度 8位
   偶校验
   停止位 1位
   波特率 19200
   通讯方式为RS485方式。

楼主:
那,也就是说,7对应0111了吗,这个0111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7对应0111了吗,这个0111怎么来的?

请翻阅计算机入门之10进制转换为二进制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7对应0111了吗,这个0111怎么来的?

当然,实在不会算的话,可以用PC上的计算器辅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看到有段程序是这样写的:ld m8411    mov   h1097   d8400
请问,这个h1097是什么意思?查通信手机,关于这个7的解释查询不到,求解答,谢谢
上传一个手册给您,里面有详尽的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找到原因了,谢谢你们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