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以前在矿渣水泥生产线上一直在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其稳定的性能、丰富的组合功能、良好的动态特性、超强的过载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在维护含油废水处理系统时眼前一亮,发现其控制系统采用的竟是施耐德的PLC。

含油废水进入污水池,当含油废水汇集到高液位1后,控制系统自动启动一台气动隔膜泵,汇集到高液位2后,控制系统自动启动另一台气动隔膜泵,将含油废水抽到油水分离器中。含油废水在油水分离器中实现自动油水分离,经处理最后合格的废水排至厂区雨水管网,最终排海。分离出来的废油进入污油池中,并通过污油泵送到室外油罐车内运走。

TWDLCAE40DRF一台, 交流,24点输入,14点继电器输出,2点晶体管输出, 内置以太网。
TWDDDI32DK一台 32点输入,HE10连接器
TWDDRA16RT两台, 16点继电器输出,可插拔螺钉端子

楼主:
工作从接到运行处提出的该系统2#中间阀和排油阀无法远程操作缺陷开始,接下来着手开工作票,做工作包 ,现场缺陷核实 ,一步步井然有序地进行。
系统中应用到的符号及注释如下:
符号 注释
%M10 检修
%M11 手动
%I0.0 自动
%I0.20 2#中间阀手动
%I0.21 2#排油阀手动
%I0.5 1#油水分离差压开关
%I0.7 2#油水分离油位电极
%I0.9 2#油水分离差压开关
%I1.6 2#油水分离器电机故障
%Q0.9 1#油水分离差压过高
%Q0.14 2#油水分离中间阀
%Q0.15 2#油水分离排油阀
%Q2.3 2#油水分离差压过高
%Q2.4 2#油水分离电机故障
%M21 自动状态2#提升泵转1#提升泵运行
%M22 自动状态1#提升泵转2#提升泵运行

2#分离器无差压故障(%Q2.4),在手动(%M11)或检修(%M10)模式,按动2#中间阀手动按钮(%I0.20)时2#中间阀(%Q0.14)得电动作,在自动模式由于1#分离器差压、浓度或电机故障转2#提升泵运行中间变量%M22得电从而使2#中间阀(%Q0.14)得电动作。

楼主:
2#分离器无差压故障(%Q2.4),在手动(%M11)或检修(%M10)模式,按动2#排油阀手动按钮(%I0.21)时2#排油阀(%Q0.15)得电动作,在自动模式由于1#分离器差压、浓度或电机故障转2#提升泵运行中间变量%M22得电,且当2#油位电极(%I0.7)动作、2#分离器无差压(%Q2.3)故障时2#排油阀(%Q0.15)得电动作。

楼主:
通过联机在线监视,2#油水分离器电机故障%Q2.4在输出 ,导致2#中间阀和排油阀无论在手动还是自动模式都无法输出 。2#油水分离器电机故障输入%I1.6在置位,查看电路原理图知,断路器QF4-QF6的辅助常开触点串联后接入%I1.6,通过检查发现2#分离器加热器电源开关未合。

通过上述检查与分析,运行人员提出2#中间阀和排油阀并非无法远程操作,而是由于2#加热器没有投入导致2#中间阀和排油阀无论手动还是自动模式都无法操作。

楼主:
初次接触完全陌生的系统啊!编址和西门子、三菱等都大不一样 ,开始还以为%0.1和%0.10是同一个地址呢,后来整个程序看下来,才发现不对,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地址,差点儿弄出笑话来呢!

网友A:
把0.1和0.10当数字看了吧,然后发觉是数字组合……
开始时遇到点问题,会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1和0.10当数字看了吧,然后发觉是数字组合……
开始时遇到点问题,会印象深刻。
好像不光施耐德PLC这样编址,遇到这样的情况得注意 了,千万不能雷同 。

网友B:
用习惯了其他品牌的及其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真详细,可以作为学习资料了

网友A:
把“.”看成隔离符号,数字看成编号(序号),可能就好理解些。

楼主:
施耐德PLC用在公司旋转滤网系统 控制 。

网友D(2019-11-24):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区分法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