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变频器轴流风机电路

楼主(2019-06-15):
修一台汇川变频器,轴流风机不转。按说应该是很好修的一例故障。可是这种变频器设计的是风机随着变频器运转才开始转的。首先,用24V直流电直接给风机供电,风机运转完好。那故障应该在变频器,查到驱动板电路,发现有一个三极管坏了。这三极管因为有三防柒,根本就看一到型号!于是,短路三极管的发EC极,(红圈内)让它一上电就转完事了。其实,我各人认为,因为省轴流风机多了一些电路,还多了一个故障点。完全没有必要,直接上电就转很好的。

网友A:
你猜哪天风扇再坏了,开关电源会不会坏!

网友B:
可能是各变频器公司为节能噱头而增加的电路,如检测变频器相关器件达到多少温度再启动风机散热,建议楼主在风扇与电源串联保险之类的保护措施,以免发生像一楼提醒的风扇坏了导致电源损坏的故障。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

网友C:
以前修一台博世的大变频,也是风扇坏,拆装麻烦,直接在外面加一个风机,另外供电,电柜送电开机就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一台博世的大变频,也是风扇坏,拆装麻烦,直接在外面加一个风机,另外供电,电柜送电开机就转
这个方法不错,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也是为了延长风机寿命

网友F:
我们的变频器双风扇的,我直接接在一起
,也用到现在了。

网友G:
维修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变通】。散热风扇运转方式:一.上电就转。二.运行才转。三.散热风扇由环境温度决定,到一定温度才转。每一种方式都是有道理的,没必要纠结。就本案例而言,变通是可以的。但对自己就应该严格一些,我觉得还是找出故障元器件或故障原因比较好,这对自己以后的维修是有好处的,刨根问底,永不放弃才是维修者的灵魂或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网友H:
也觉得,虽可用,但若能判断出故障原因,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我觉得,这与开关电源不发生任何影响,早期大部分变频器包括现在大部份变频器的轴流风机,全是直接取的220V和380V电源,轴流风机如果坏了会报过热报警,不会损坏开关电源。当然,有条件像我修的这个故障,应该恢复故障更好,但这已经是很老的机子了,外壳一碰都会掉渣。想按步维修的,但是贴片三极管型号根本就看不到,如果用插件的三极管,我只知道是NPN的,至于BeC不好判断。我就直接改了。

网友I:
直流风机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数W小时,含油轴承的寿命相对较短,以3W小时计算,也就3+年。而变频器设计寿命普遍都在6年以上,而变频器可靠性与运行温度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延长风机寿命,变频器不运行时停风机是很有意义的。
有的变频器有风机转速反馈,或电流监测,就是为了强化温度控制,提高整机可靠性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