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这是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下面第三张图编号为-U17的是什么板子,作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猜!有可能是模拟量的输出分配功能的扩展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 应该差不多,还没找到图纸呢

网友B:
或者可画出其图纸,看其连线情况等核实。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模拟量变换的,你这个是用到输入位置的吧

网友D:
没图纸吗

网友E:
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F:
6楼解释的清晰完美。没错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扩展。

网友G:
难道不是用于可控硅的触发板?

网友H:
这个加次钠的系统配置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楼解释的清晰完美。没错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扩展。
这东西 是作为模拟量模块前端的处理单元 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楼解释的清晰完美。没错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扩展。
这东西 是作为模拟量模块前端的处理单元 吗?

你把16路模拟量开关的芯片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芯片按照时序处理16路模拟量,这样可以一个单路A/D转换来完成16路的转换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楼解释的清晰完美。没错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扩展。
这东西 是作为模拟量模块前端的处理单元 吗?

你把16路模拟量开关的芯片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芯片按照时序处理16路模拟量,这样可以一个单路A/D转换来完成16路的转换任务。。
哦,就是说该芯片是分时处理16路模拟量的哈 ,这样跟完全采用PLC模拟量模块有哪些好处 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楼解释的清晰完美。没错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扩展。
这东西 是作为模拟量模块前端的处理单元 吗?

你把16路模拟量开关的芯片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芯片按照时序处理16路模拟量,这样可以一个单路A/D转换来完成16路的转换任务。。
哦,就是说该芯片是分时处理16路模拟量的哈 ,这样跟完全采用PLC模拟量模块有哪些好处 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节省了微处理器的I/O资源。其实多路模拟量输入的PLC模块和主CPU之间的数据交流也是采用这种电路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采用这种模块看来好处不少,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可否告知 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 可否告知 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板子的左上角应该就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