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5):
欧瑞E1000   7.5变频器   模块炸了 换了模块 把驱动板修好了 ,现在控制板显示HF后灭  ,确定 是控制板问题,下面不知道怎么查了。请修到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HF是厂家标示,自检没过!3.3V对不对?

网友B:
这个是欧瑞变频器的通病,开关电源电路电解电容换了就可以了,好像是220UF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存储芯片程序的问题 把93LC86C拆了好了  ,我现在把芯片清空看下

网友C:
大哥,短接op5和cm就行,别想太复杂

网友D(2019-08-2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有一台欧瑞的也出现一样的问题,果然把这个芯片拆了就好了  请问换个芯片的话程序怎么弄进去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何出此言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要有一个烧录器 可以把原机程序读出来 在写进新的芯片里就好

网友F(2020-07-24):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其原因,请教指点一下,查看OP5功能为复位,改其它功能也是不行,必须短接CM与OP5面板才能显示。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还特意短接了op5和com以为很神奇地好了,果然没有用。
正常的变频器怎么要短接才能显示,说不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你自己的机器不是上述描述的问题当然不行。你的没好并不能否认方法的问题,你开关电源坏了你把驱动修100遍也不行,我还就不告诉你为什么楼主的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的早修好了,客户用上好几个月。和楼主一样故障几分钟的事。就不是你说的那回事,按你说的怎样好的也不会告诉你。

网友H(2020-12-03):
我这里有一个E1000---1.5kw的变频器,出现和你这个一样的故障,开机显示-HF-后黑屏。拆下93LC86后能开机显示50,不知道你这个7.5kw的能不能用,能卖给我一个数据吗?我的已经修好了,读出了数据。自己保存着用,另外一启动就-HF-处于复位状态。是风扇坏了。拔下风扇就好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小河沟竟然翻船。这么个小故障困扰我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