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维修【结果】

楼主(2019-06-15):
维修的目的那就是把产品或设备修好,能继续使用, 延长使用寿命。但维修的结果就不一样了,由于维修者技术 经验的局限性与对产品或设备的了解程度就有这么几种结果:能完成维修任务即修好了; 完不成维修任务 虽然尽力了,但没有修好;修不了,即自己不能胜任维修 任务也就是自己不具备维修的条件;自己认为修好了,但到了现场产品或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既没有修好。
所以维修产品能不能用 能不能正常运行【除去现场原因】 修好了或没有修好,客户说了算即运行现场说了算。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维修时就是查不出原因,怎么实验感觉也是正常的,到了客户哪里 到了现场哪里,就是不行 反反复复送修,就是修不好,而且钱已收了,怎么办,是继续修,还是退款。是不是继续坚持,还是能修好的,还是放弃,是坚持好呢,还是放弃好?

网友A:
和客户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你面对的维修对象的故障的最根本的表现才能快捷判断故障部位

楼主:
有时不是沟通就能解决的,就是邪门了,就是找不到故障原因,也可能自己技术不够或不精吧。这里有一维修率问题,每个维修者是不一样的,维修率代表了维修者技术水准,维修率越高,代表技术越高 越娴熟。 别人我不知道,我对自己还是了解的,也碰到修不了的或不会修的的机器或设备,我同事就比我厉害,我觉得应该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谁也不能保证维修率百分之百。什么是专家呢,就是在本领域技术熟练 了解全面的专才。除了专家还有泛才,就是专家了解的,自己也了解一些,除此之外其他知识 也了解一些,总之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 技术也有一点,也就全面一些。

网友B:
正常的维修就是让设备能正常运转的一个说法

网友C:
联锁环节太多了,一个地方出问题就得查半天,关键是这些环节是在监控看不见的就很烦。

网友D:
维修经常碰到,确实不行只能退钱了

网友E:
有时故障,大多数时间不会,这种难查。

楼主:
得看维修成本,客户接受程度,比如 可以换板子【如果能买到】,淘换不到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F:
只有修了才知道修不修的好!

网友G:
修好的前提是你得认为它坏了,你感觉它正常,那就这样了。。。

网友H:
修还要有价值!

楼主:
修与换,往小了说就是换坏了的元器件【经过检测 分析 判断】,往大了说就是换线路板【经检测确认 或推断 或猜测 或经验】,这得客户确认 同意才行,维修这个事,对于维修者来说有难有易,能修则修 不能修则换,板级维修有时值得,有时不值得,这里成本 技术 经验起决定作用,客户才是上帝。维修就是:维护 修补 替换 检测 验证。

网友I:
最好到现场实际验证一下看看问题点,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现场的问题,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便于维修。如果是板子的问题,自己真的解决不了,退款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