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late 5000添加模块问题

楼主(2019-06-15):
模块只能添加一种。别的选不了。。

楼主:
我在编程软件里的背板是1756的。。组态时都是1756的模块。仿真里却选不了1756。。请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只能选1个型号。还是用实物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编程软件里的背板是1756的。。组态时都是1756的模块。仿真里却选不了1756。。请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选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cpu随便选,
然后组态好io,
再启动仿真器,在对应cpu槽放上cpu,io没用.
连接仿真器,cpu会要求改到和仿真器一样.
然后下载仿真就行.
io在编程环境输入/切换值就行.不用在仿真器里用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编程软件里的背板是1756的。。组态时都是1756的模块。仿真里却选不了1756。。请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选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cpu随便选,
然后组态好io,
再启动仿真器,在对应cpu槽放上cpu,io没用.
连接仿真器,cpu会要求改到和仿真器一样.
然后下载仿真就行.
io在编程环境输入/切换值就行.不用在仿真器里用io.
那模拟量的怎么仿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编程软件里的背板是1756的。。组态时都是1756的模块。仿真里却选不了1756。。请大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选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cpu随便选,
然后组态好io,
再启动仿真器,在对应cpu槽放上cpu,io没用.
连接仿真器,cpu会要求改到和仿真器一样.
然后下载仿真就行.
io在编程环境输入/切换值就行.不用在仿真器里用io.
那模拟量的怎么仿真呢?
就是直接选择模拟量变量,修改数值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