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300PLC的AI输入接线方式求助?

楼主(2019-06-15):
如上图所示:
如果我用4线制传感器接线时,端子10、11、13、15、17、19还需要自己用短接线短接吗?
大师们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看图最好自己在端子上短接吧.

网友B:
应该在外部自己接。

楼主:
大神么有确定的答案吗?

网友C:
端子排上短接吧!
按照图上的做法没错!

网友D:
外部短接

网友E:
功能性接地:主要是考虑性能,如抑制噪声等。所以最好接上。
内部补偿:补偿的目的一般是因为器件随温度环境的变化,工作点、性能会产生漂移,这种情况往往需要使用温度特性相反的电容、电阻进行补偿,以便抵消漂移。
他们两个的目的是一样的吧,就是稳定系统。

网友F:
根据实际情况 有的工况不用短,多数时候是10.11.20三个接一起就行其他的不用短

网友G:
想看看这个图前后写的是什么,331的手册没找到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