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 上电报FB12

楼主(2019-06-16):
上电报FB12,不能进入参数,请问是不是少了什么条件?

网友A:
能恢复出厂吗?恢复出厂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都进不去,恢复不了

网友B:
最后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X205插上ZMU-02内存卡,OK!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是数据问题呗

网友C(2024-06-13):
x205内存卡有啊,拔下来重新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