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6):
大侠们好,像图片中的的固模水冷设定时间是40秒,在工作到固模水冷步时会以倒计时间的方式显示,减到0时又显示40秒,而且这40秒这个时间在参数设置里可以改动,不过在显示40秒的地方不能改动,只能在参数设置里才能改动。想了很久都没有做出来,大侠们给个思路也行!在此谢谢!

网友A:
倒计时,不知可否用减法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法用了还是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会倒计时,但是在参数里改变设定值不会马上显示,要在下一轮工作时才能显设定值。

网友B:
,按图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发的是西门子plc我不会用啊,我现在学的是三菱,不过还是谢谢大侠!

网友B:
就是三菱的

网友C:
0减去设定值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用的是哪种编程方法?我用的是sfc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我现在用的是fx2n这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试过,试试看。谢谢大侠!

网友D:
m8000 t0 d0 sub d0 t0 d5 d0是设置值d5是倒计

网友D:
把t0 d0换算成秒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设计的很巧,定时器都省了,,

网友G:
LDI M0
MOV D200 D10
也可以,不一定用边沿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侠,我试试!

网友H:
各位大神,三菱plcfx系列的x8,x9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因为输入点是按照八进制数排列的,所以你在编号里看不到8和9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友H:
各位大神,我用三菱plc编程时程序行数太多,一页装不完,怎样打开第二页继续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