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6):
有一机台想测试一下用电量,最开始装了一个40A电表 直接接入的 ,没接互感器 用变频器带了一个5.5KW的电机 走了三个小时 竟然不到一度,
变频器是新的 电流是4A左右,怀疑是电表坏了
又买了一个是结果开了快一个小时0.1度 ,就是上图的表 ,接线对了很多遍 147进 369出 零线也接了
很纳闷啊 ,不可能两个表都坏了
有师傅给分析一下吗 ,搞不懂了

网友A:
瞄了一眼还以为你接了互感器,仔细一看直接接入,怕是你没接对线吧!

网友B:
电机消耗电能与其负载大小有关,可以这样说,满载运行一小时约可能大于或者等于5.5度电,理论上是空载运行一小时约≤1度电。
这个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这样的
1、启动时,定子电流产生旋转磁场,同步转速。转子无转速,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差异最大,转子电流最大,反过来影响定子电流也最大。
2、空载启动完成后,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差异很小,转子电流最小,反过来影响定子电流也最小。
3、增加负载后,转子及转子产生的磁场速度变慢,定转子磁场转速差变大,转子电流增加,反过来影响定子电流也增加。
建议楼主还是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一下实际电流。
例如
根据P=UI,220×4=0.88度电(因为楼主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的,电压应该还低)
所以楼主提供的数据太少,我无法计算出实际数值。
需要楼主提供电压和实际电流。不要变频器上的参数

网友C:
不用变频器试下

网友D:
楼主测试的状态是电机空载吧

网友E:
电能表接在变频器出线还是进线?

网友F:
与5楼同问,及4楼方法可试。
看图片,电动机立于地上未安装,确实是空载;可测一下空载时的工频电流。
还可看一下电度表说明书,小电流时的误差情况;再是零线是否可靠。

网友G:
空载,是对的

网友H:
倍率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倍率对吗
他没有互感器,而且还是电子的电表,应该不存在倍率的关系

网友I:
用钳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J:
用钳表测一下电流。感觉不会这么小的功率

网友K:
接线是否正确?拍个接线柱图片看看,是不是没接上啊

网友L:
电表接在变频器前还是后,接在变频器后电表计量不准,频率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M:
电表因该是在变频器前端吧,你量一下变频器进线电流就明白了....

网友N:
变频器输出频率多少?

网友O:
空载,运行,能耗很小。这个测试应该可以信。第一,电机的空载有功能耗是满载2%-3%,第二,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一般在95%以上。所以。这个测试结果,应该还靠谱。个见。

网友P:
测试电量,不如用灯泡实在

网友Q:
现在电表都智能化了,即使线接错也不影响,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R:
楼上回帖被删除,意在提醒下,请不要简单地重复回帖,可以进行补充一下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样的话 电厂的电表也应该不走吧  三个小时呢 5.5KW空载最少也等同于0.75KW的电机满载  ,那0.75KW电机开三个小时不耗一度电,这么理解可以吗  感觉也不对呢  线肯定没接错的啊

网友E:
你的电能表接在哪里?接在变频器出线端影响计量,最简单的校核方法是测输入端电压和电流,算出功率和电耗,与电能表的累加值进行比较。

网友S:
很好理解的问题,咋还转不开磨

你轻载登泰山,与辎重爬泰山一样吗

“电厂的电表也应该不走吧”很奇特的想法

“ 5.5KW空载最少也等同于0.75KW的电机满载”依据什么?空想?
0.75KW的电机满载起码2度电(三小时)

“那0.75KW电机开三个小时不耗一度电,这么理解可以吗 ”空载吗?
如果是同样的电路---理解正确

你还没回答网友问题,电表装在变频器前,还是装在变频器后,几个人问过的。

网友T:
电表只能变在变频器进线前,不能装电机与变频器之间;
另外空载时功率本来就很小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是这样,我知道一般的交流电机(正常状态)在额定转速点,空载损耗也就是占电机额定转矩的2-3%左右。这相当于其额定功率的2-3%。一个5.5kW的电机,额定转速点的空载损耗是110W-165W左右。这是有功损耗,是电表要计量的。仅此而已。

网友U:
楼主如果把电机直接接在电表后面不过变频器呢,试一下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V:
你这是有功表 只计量有功电量。。。你空载的话  电机有功只有机械效率所占用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