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6):
我在博图编程过程中生成了些不用的背景数据块,但因为名字起得都差不多,后面回过头来找就好麻烦了,不知要怎样才能快速查找并删除这些没用的背景数据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博图编程过程中生成了些不用的背景数据块,但因为名字起得都差不多,后面回过头来找就好麻烦了,不知要怎样才能快速查找并删除这些没用的背景数据块?

F11(菜单工具--交叉引用)

过滤条件选择未使用的对象,然后在需要删除对象上右击——删除。

在执行上述操作前请编译项目。

网友B:
没有调用的应该就是多余的。

楼主:
十分感谢,要不然我那个程序乱糟糟的一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