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 SD100报警err9

楼主(2019-06-16):
数控机床,编码器线缆,在拖链内,有磨损,六号线与十五号线,接地。

网友A:
那个拖链不是塑料的么,那样都会磨损?

楼主:
拖链是金属的

网友B:
9号报警,编码器故障,检查电线或编码器。既然已经查出6号线(Z+)与15号线(W-)接地,那就更换电缆线吧。自己动手能力强就自己焊线,不行就购买成品线更换。

网友C:
最常见的故障,编码器电缆故障或编码器坏了;昨天还修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