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6):
触摸屏工程写的宏指令和脚本是用的什么语言写的?打算学习下,哪位高手说说

网友A:
每个品牌都不太一样,有点类似C语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工程写的宏指令和脚本是用的什么语言写的?打算学习下,哪位高手说说

绝大多数厂家使用类似于C语言的脚本,部分厂家使用BASIC,例如富士,有些厂家用VBS,例如西门子,极少数欧系使用JAVA。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版主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呀,比如是C+,还是C++,还是C#表情表情,另外有没有好的书籍介绍伺服齿轮比设置的呀,每次设置齿轮比都是一脸懵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呀,比如是C+,还是C++,还是C#表情表情,另外有没有好的书籍介绍伺服齿轮比设置的呀,每次设置齿轮比都是一脸懵逼的!

现在很多伺服上有多少脉冲转一圈的参数设置,不需要计算电子齿轮比,部分厂家的设定软件有脉冲当量的设定,可以根据用户设定自行计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D:
感觉编程语言都差不多
以下是威纶通的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是怎么处理小数点的呀,比如我伺服设10000个脉冲转一圈,丝杆螺距是15MM,我触摸屏设定是一个浮点数mm单位,我都是这样换算,屏幕设定数乘以666.66,再舍去小数位,再发给伺服,我触摸屏显示电机前位置值时,把当前位置值乘以1000,再除以6666,触摸屏设置再除以100,这样得到一个小数点位,我感觉好麻烦,由于我最近一台机坐标有点多,有8个轴,我用松下FP XH C60T,程序突破32000多步,内存写爆了,删了一些东西程序,都写到31700多步,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换算,我听其他人说,这些可以直接再触摸屏转化后,再发给PLC,自己试了。一脸懵逼的额!请版主指教

网友E:
脚本的语法类似c的多,就是标准c的语法;偶尔有类basic的,像mcgs。

网友F(2020-01-17):
回复 网友E:
那要是mcgs写该怎么写一个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是怎么处理小数点的呀,比如我伺服设10000个脉冲转一圈,丝杆螺距是15MM,我触摸屏设定是一个浮点数mm单位,我都是这样换算,屏幕设定数乘以666.66,再舍去小数位,再发给伺服,我触摸屏显示电机前位置值时,把当前位置值乘以1000,再除以6666,触摸屏设置再除以100,这样得到一个小数点位,我感觉好麻烦,由于我最近一台机坐标有点多,有8个轴,我用松下FP XH C60T,程序突破32000多步,内存写爆了,删了一些东西程序,都写到31700多步,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换算,我听其他人说,这些可以直接再触摸屏转化后,再发给PLC,自己试了。一脸懵逼的额!请版主指教

别用触摸屏的转化功能,用PLC转换都不要用触摸屏转。因为我觉得不够直观,不方便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还有一个就是怕通讯不稳定,这个还是要实际验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那要是mcgs写该怎么写一个宏
类似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