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一个电饭煲整的太

复杂了,还用这么多电路板,维修的路太难了。

网友A:
主要出现什么故障了?机械式的很方便维修,这种功能多,没有电子电路基础的就困难了,只要控制电路板不出问题,那一般都是温控那几个原件出故障,查一下……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判断是那款电路板的问题,然后直接淘宝购买更换电路板,

网友C:
功能比较多,电路板好实现。

网友D:
一般是有继电器那个功率板坏的多。

网友E:
修过一次,也是对电子电路不熟悉,以为是线断了,掰扯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买了个新的

网友F:
这个是我就直接买2块板更换了,电子电路没这个技术修啊。

网友G:
淘宝上直接换板

网友H:
贴片不好修,家电维修也是技术活啊

网友I:
楼主,现在智能电饭煲都是这样的,不是老款的哦,是什么症状?有报警编码的。

网友J:
没有显示吗,

网友K:
要是不显示还好修一点
最怕的是软故障
根据故障现象换对应主板吧
修主板难度要大得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次,也是对电子电路不熟悉,以为是线断了,掰扯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买了个新的
正常,买一块新板几十块钱。自己修得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M:
里面没啥好修的,板子上除了几个按键能换换,其他地方只要出问题就换板了,修板子浪费时间还赚不到钱,百十块就能买个新的

网友N:
任何家电如果确定是板子故障的还是直接联系厂家特约维修店最妥当。

网友O:
回复 网友L:
不熟悉的话就不如换个板 子了

网友P: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啊,楼主不说故障现象就直接问好不好修,主要还是看故障表现,才好有目的去检修,实在不想修板子,可以直接买板子更换(发热板是很少坏的)

楼主:
按键不能用,用万用表量正常,但按键两脚的电压太低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Q:
上淘宝买块板就行

网友R:
引用 楼主:
按键不能用,用万用表量正常,但按键两脚的电压太低只有零点几伏

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S:
我家的也是美的的之前一个用了两年多就坏了,本来以为要换新的了,结果拆开看原来是线断了(是翻盖的,经常打开那个地方的线断开接触不好),然后接上线就好了,一年后同样的问题,果断拆开接线又好了,后来一年后又接过一次,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最后不想修了,也用了比较久了旧了(用了5年),去年年底买了新的,也是美的

网友T:
有一定功底的话很简单,判断是哪个板子的故障,更换或维修都可以。
一般情况下控制板亮电源板主要功能是正常的,控制板数码管不亮大致就是电源板的故障了,要排除保险和电源线以及连接的故障后确认。
网上搜一下品牌型号,一般有许多维修实例和图纸。

网友T:
有兴趣的话可以买《电子报合订本》学习学习。

网友P:
其实吧,电磁炉,西施煲这样的维修文章,百度文库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