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想请教一个问题,一个CAD文件,有多张图片,如何批量打印?

网友A:
布局是个好东西,用过就知道,很多老工程师都喜欢直接把图框一起放在模型里面,这样打印的时候就显得比较麻烦

网友B:
CAD图纸文件有多种,一个CAD图可以有一个图,也可以有多个图

1、打开CAD图,鼠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大小;
2、在菜单栏选择相应编辑功能进行编辑;
3、编辑后,依次进入【文件】、【打印】、【批量打印】;
4、

网友C:
如果zuoha做好了模板就一张一张的打
要是没有,要求也不管的话就框选来吧!

网友D:
似乎一张张打,效果要好些

网友E:
批量打印,如果是CAE可以用发布功能打印

网友F:
以前也网上找过很多,但都不靠谱,所以现在喜欢用EPLAN画图

网友G:
俺都是一张张打,主要是图还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