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昨天接手一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15KW的,无显示,测量模块正常,没多想就接下来了。
拆机过程才想起来这机子不好修,结构上三块板相连,不好翻腾。
主题,按常规思路通上530V电压后,测量UC3844电源,10-15V之间变动,8脚5V电压建立不起来,6脚输出毫伏级波动,1脚到不了1V,所有电压都 不正常。
本着简单处理思路,先换上2844,然后低压模拟,直流母线供24V,7脚接可调电源,到16V,2844起震。8脚5V,1脚1.4V,3脚毫伏,6脚7V到K2225正常,频率49KHz,次级有线圈能量到4V左右电压,开关变压器给2844供电回路能量到6V左右。
按以往理论,就算正常,上530V,故障依旧。
维持7脚16V电压,调高母线电压,起点90V,故障依旧。
维修陷于困境。

该机型元件布置较乱,还是多层板,一时找不到方向。
谁熟悉的,给介绍下工作原理,有图最好。

网友A:
很简单。给分吧

网友B:
7脚电容换换呢

网友B:
目前只修过几次西门子变频器无显示,都是7脚电容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电容没关系,拆下的测容量在30uF,换上47uF的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给分吧
图不太一样,但至少解释了些疑惑,谢谢。
现在怀疑接3脚的NPN管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C:
直接更换吸收回路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吧。

楼主:
红圈内的两个元件是什么件?

楼主:
已修复,就是上图红圈中的两个元件造成的。
使用180K电阻替代,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D:
是吸收尖峰阻容器件

楼主:
这两个件不知所以,无法测量,按连接位置推测应该是电阻之类。
拆下测量阻值均为无穷大,按一般变频器开关电源结构考虑用180K电阻代替,成功启动。变频器现场试验也正常。
第一次见此类元件,谁有资料,愿闻其详。

网友E:
看这两个电阻与谁连在一起,一般大功率电阻有这么几个地方,比如降压启动电阻 阻容吸收电阻 反馈电阻,你看看是哪一种情况。

网友F:
不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G:
应该是GL41K

网友H:
刚找了个西门子的板子看了下,是二极管!换电阻上去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哦,看位置似乎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I:
以下是引用2019/6/18 8:23:59的发言:
应该是GL41K
   楼上高人能介绍一下这种元件吗?

网友G: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
搜索

楼主:
电路中位置

查淘宝没有卖的,但百度百科中有图片一致,应该就是二极管。
原理还有点迷糊,目前变频器用着没事。

网友J:
反向耐压没有测,需要的话回头测下。

网友G:
那两个引线二极管是P6KE200A?

网友C:
吸收回路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参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845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中位置

查淘宝没有卖的,但百度百科中有图片一致,应该就是二极管。
原理还有点迷糊,目前变频器用着没事。
如果确认是这2个二极管,那么,这2个管子是稳压二极管,与另2个二极管串联,构成反向吸收回路,用于保护开关三极管。正向脉冲期间,由于那2个二极管的反向,吸收回路内阻极大,断路,对电路无影响;反向脉冲期间,反峰电压高于2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实际还要加直流母线电压),击穿,吸收回路内阻减小,吸收开关变压器初级反向峰值能量(电压),保护了开关三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决定了反峰保护电压上限。
色环即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数值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路中位置

查淘宝没有卖的,但百度百科中有图片一致,应该就是二极管。
原理还有点迷糊,目前变频器用着没事。
图中两只二极管和两只抑制二极管(D208,209)极性应该标反,抑制二极管多数应该是P6KE200A,猜的,没见实物。

网友G:
应该是这个。
标记:1.红色环表示_阴极_和_快速开关整流器系列_

2。环表示_重复峰值反向电压_(见下文)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如果是整流二极管,从原来上说不通啊,线圈反电动势无法释放嘛!

网友G:
图画反,抑制是P6KE200A。

网友G:
用单只抑制的用的是P6KE400A
用两只抑制的也有用IN5388B的。

网友G:
如果图是这样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6/19 10:36:09的发言:
如果图是这样
如果是这个图,则下面2只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如果是18楼图,则上面2只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说得对,毕竟没有实际测绘只能猜测,但有一点那不是稳压管,而是电压抑制二极管,也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型号是两只P6KE200A或1N5388B串联,或单只P6KE400A。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6/19 11:42:10的发言:
说得对,毕竟没有实际测绘只能猜测,但有一点那不是稳压管,而是电压抑制二极管,也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型号是两只P6KE200A或1N5388B串联,或单只P6KE400A。
电压瞬态抑制二极管?持保留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两只P6KE200,测得状态正常。
红蓝色环二极管串接后两端并着103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6/19 11:42:10的发言:
说得对,毕竟没有实际测绘只能猜测,但有一点那不是稳压管,而是电压抑制二极管,也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型号是两只P6KE200A或1N5388B串联,或单只P6KE400A。
电压瞬态抑制二极管?持保留意见。。。
不多说,自己看。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二极管【当有峰值电压升高时】,给开关管提供泄流通路,使其峰值电压降低,并保护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二极管【当有峰值电压升高时】,给开关管提供泄流通路,使其峰值电压降低,并保护开关管。
开关管关断瞬间,开关变压器原边产生自感电压,与直流母线电压串叠加在开关管的D-S间,此时吸收回路稳压二极管被开关变压器原边自感电压反向击穿导通,和正向导通i的二极管一起构成这个自感电压的泄放通道,使自感电压迅速消耗,保护开关管D-S不致于被母线电压+自感电压击穿。同时,也有利于使开关管关断时的波形快速下降。吸收回路的稳压二极管和串联的二极管,由于二极管是反向接法,在开关管正向导通时是不起作用的。
有很多吸收回路是用二极管和电阻电容。

网友L(2019-10-22):
那是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