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车间一台贴标机,电机用的三洋伺服驱动器RS1A03AA,近期坏了,更换新的备件后不能用 报警AL63,设置220V电压设定后 报警AL43,设置编码器类型后不显示报警了,但是上电之后5段LED显示三道杠,电机能自由转动,按说不是上电之后伺服使能就能让电机不转吗?说明书上说要有旋转的8字才能正常使用,求助 我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好啊?我看使用手册说电机的P系列的,不能通过调整电源线来改变旋转方向,有大神给我解释下这个是为什么吗?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可以用软件使能,如果上机台你要看你的控制线有没有接对了。

网友B(2019-11-04):
山洋的使能有两种,一种是外部信号线使能,另外一种是内部参数使能。
要确认参数或者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