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标志位在伺服走完以后没有ON的,而改了速度以后就可以了,但是手册上也是说脉冲走完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指令执行了且正常完成后会ON的,如果只是改变了速度就能解决了的话,就检查一下你的最大最小速度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改了运行速度,初始速度那些没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道理脉冲走完了不是就应该可以吗

网友B:
用过CP1H的做定位控制。发现改了速度竟回不了原点。。一动不动的,刚开始还不如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运行速度是不是超出了最大或者最小速度,加减速是不是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脉冲完成标志仅是针对脉冲而已,速度只是脉冲完成的速度而已,但是走完了就要有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