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端口0、1通信问题

楼主(2019-06-17):
各位哥哥,谁有s7-200 modbus主从通讯的例子(port0作为从站,port1作为主站),为什么我直接调用西门子给出的modbus库提示未分配。

网友A:
按照提示分配V区,注意不要与程序中使用的地址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哥哥,谁有s7-200 modbus主从通讯的例子(port0作为从站,port1作为主站),为什么我直接调用西门子给出的modbus库提示未分配。
按图示给库分配存储区!

网友C:
你要给它分配内存,smart200与200系列的库程序,如果使用了全局符号变量是需要分配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