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难道厂家有这么黑心?钱已经早就付清了,使用满了3年就突然不能自动,可以手动,难道是上了时间锁?

网友A:
不要盲目下结论,搞清楚情况先,是不是电路故障呀

网友B:
那也是有可能的,自己监控程序看呢,没有加密的情况下。

网友C:
能看程序最好看看程序。

小概率是不满足自动启动条件,大概率是时间到,锁机了。

网友D:
还是确认一下自动运行条件是否具备了吧!
我遇到过反冲洗自动不行,实际上是因为反洗条件不满足,导致设置时间到了还是不能自动反冲洗!

网友E:
先确定PLC没报警
再利用手动调整,查看相应的信号是正常
根据工艺手调到恶略状态,比如是恒压供水,放水到低压
转到自动(确认自动方式),查看PLC输出(比如控制水泵)指示是否亮,不亮基本确认做了手脚

再找人看程序是否加密,加密再追加不良企业嫌疑分量

但愿程序能读出,什么原因就好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明天跟朋友一起过去看看

网友F:
我认为不一定是PLC的故障,估计是外部条件不能满足进入自动状态,比如检测状态转换的传感器存在问题等

网友G:
如果PLC加了时间锁一般都有提示或者故障灯有规律闪烁。

网友H:
估计是某个感应坏了

网友I:
应该是电路问题哦!可以看看PLC程序.....

网友J:
松下哪款?

网友E:
楼主,后来去了吗,想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来去了吗,想知道结果
没有设置时间锁,因为是个制药用的超纯水设备,里面设置了第一第二级电导率超标多少次后不能自动运行,而且没有复位的按钮

网友E:
回复 楼主:
信号不到位
没报警,还是没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不到位
没报警,还是没重视
一直是厂家维护,厂家吃大户,所以找了我朋友解决

网友K:
应该 什么大问题,查查程序,看看图纸,看看自动按钮接到哪个输入点,看看摁下有无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 什么大问题,查查程序,看看图纸,看看自动按钮接到哪个输入点,看看摁下有无接通
没有图纸,已经搞定

网友L:
没有必要加密,水处理程序比较简单, 我工作过的一个药厂一套小型水处理设备, 根本没用到PLC, 只用到继电器, 有一种自动反冲洗的控制阀,定时控制的,,另外一个药厂倒是有个小PLC控制,程序没多长,但是那套设备也没用自动,因为一些自动控制阀、液位开关坏了长期没人修, 用过的电工水平比较次, 能对付就对付用了, 自动的他们修复不了,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必要加密,水处理程序比较简单, 我工作过的一个药厂一套小型水处理设备, 根本没用到PLC, 只用到继电器, 有一种自动反冲洗的控制阀,定时控制的,,另外一个药厂倒是有个小PLC控制,程序没多长,但是那套设备也没用自动,因为一些自动控制阀、液位开关坏了长期没人修, 用过的电工水平比较次, 能对付就对付用了, 自动的他们修复不了,找不到问题。
很多的水处理设备都没有plc,这家厂没有维护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