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在绘制组态时遇见如下的问题,客户期望同原来的panelbuild3。2里一致。即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测量盘。然而在factorytalk view中,,只找到一个一百八十度水平测量盘的控件,想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factorytalk view中画出三百六十度的测量盘。null

楼主:
这是客户要求的图片

网友A:
楼主正确上传一下图片哈,上传后点确定,会有图片链接在编辑框中,不要修改,然后提交

网友B:
不知道您的是什么屏.
双击那个gauge,出来角度,从-180min angle到180max就是360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些选项,没有选择角度的,这是factorytalk view studio。

网友B:
请问您是什么屏?
多少版本的软件?
用的哪个gau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使用的AB Panel viewplus 700的触摸屏。
软件是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不是panelbulider32,
使用的控件也是叫做GAUGE。我们做的是升级项目,把原来用panelbuilder32做的更改成factorytalk view做的。我会在panelbuild32里更改测量盘的角度,可在factorytalk中不知道怎么更改。

网友B:
那只好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