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7):
有两种请款:一种是有运行信号,也有输出频率【频率可调】;一种是有运行信号,无输出频率即输出频率为0.第一种情况又有两种情况,1变频器主回路没有得电 2.SPWM波形封锁电路故障导致无驱动脉冲输出。第二种情况也有两种情况,1无给定频率或参数设定错误 2给定通道故障,比如模拟通道故障导致给定信号无法给定或给定元器件故障比如电位器失灵。。。

网友A:
谢谢分享,碰到过这个故障,断开电源再送上就好了,一直不知道原因

网友B:
可以把故障复位这个功能参数取消或者通过继电器转换到PLC的输入端去,

网友C:
遇到过不接负载输出U V W 端有电压,且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接负载不管是灯泡还是电机都只有频率显示而没有电压

网友D:
我遇到三种有运行信号,也有频率显示输出,就是实际上没有输出
第一种是富菱bd370(应该型号没有记错)132kw,驱动用6个pc929.如果其中一个929保护就会没有输出,变频器不会报警,面板显示正常,有频率跳动。
第二种是伟创70  3.7kw.电流检测光耦输入端5伏稳压坏导致光耦坏,直接输出高电压。变频器不报警能够显示运行实际没有运行电压
第三种是科元变频器,新机器用户装上没有输出,检测变频器正常,恢复出厂值没有用,后发现恢复出厂设置时电机参数不会恢复出厂设置,检查发现电机额定电压设置3伏。

楼主:
回4楼,您提到的情况,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SPWM波形封锁电路起作用了,使驱动电路无输出。第三种情况 ,我本人觉得,应该是有输出,只是输出电压太低了,电机不转。我说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