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我遇到三种有运行信号,也有频率显示输出,就是实际上没有输出
第一种是富菱bd370(应该型号没有记错)132kw,驱动用6个pc929.如果其中一个929保护就会没有输出,变频器不会报警,面板显示正常,有频率跳动。
第二种是伟创70  3.7kw.电流检测光耦输入端5伏稳压坏导致光耦坏,直接输出高电压。变频器不报警能够显示运行实际没有运行电压
第三种是科元变频器,新机器用户装上没有输出,检测变频器正常,恢复出厂值没有用,后发现恢复出厂设置时电机参数不会恢复出厂设置,检查发现电机额定电压设置3伏。

网友A:
谢谢分享,都是好经验

楼主:
还有一种有运行指令变频器没有反应,日立SJ300  端子运行模拟量给定。原因是母线电压检测光耦老化,进去内部参数可以看到母线电压低于430伏。变频器也补报警,就是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9-09-02):
第四种情况,格立特2000  55KW,运行显示正常,面板显示正常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等,实际没有输出电压。
测量6个316输入信号运行停止均没有变化,测量CPU板 HC244输入A和输出Y信号也没有变化,评定HC244没有损坏。以前遇到HC244有输入没有输出,244损坏或者主板保护电路直接输出一个信号控制HC244控制端,不通过CPU芯片快速关闭输出6路脉冲信号

没有条件换主板,看到电源板有两个lm393,都用了一半。拆掉后输出正常
测量最外一个393,1脚-14v,2脚-3.8v,3脚-5.5v。去掉393后1脚5v。绘制该电路发现2脚是0v——-15V分压形成的,分压也正确,2脚是母线电压检测-24V分压形成的,电阻也正常。更换一个393后1脚还是5V。维修完毕

母线电压检测也会影响没有输出切不报警。

楼主:
昨天还修两台别人修不好发过来的机器,
1 三晶8000  电源损坏,8脚3843直插芯片,芯片7脚8V就不再上升,手头旧板子有个3845直插焊接上去后7脚有电压变化,但开关电源还是没有输出,用示波器测量4脚频率才1.7KHz,电阻10K,电容更换过,更换电容后频率40多K,用3845后输出一半频率20多K应该正常吧
 不知道原来开关电源频率,印象中输出频率一般在20多到40多KHz,振荡频率40K~80多KHz,个别振荡频率200KHz在西门子V20小变频器遇到过,频率高开关电源体积小发热可能高,西门子用10uF贴片陶瓷电容做主滤波
 更换电容后再试机5V ±15V  24V 都基本正常,驱动4路供电24V多点(负压-6.8V)
 试机,直接带电机刚运行几秒怕的一声,250A熔断器坏,200AIGBT坏一个。没有查出来问题,更换后用10R80W电阻代替熔断器测试5.5KW电机电阻发热厉害后换0.75KW电机,一会U相模块上面贴片20R电阻冒烟,稳压管坏一个。再测量运行时驱动供电变为27V,怪不到会坏
 更换电源板全部电解电容后测量输出电压正常,插上CPU板后除5V外其他电压升高,判断5V整流二极管压降大,检测发现5V和另外一个二极管为球状玻璃钝化的BYV26E进口二极管,在旧板子拆3A40V肖特基二极管更换后再插CPU板和运行各项电压也不再升高。

2 康沃G3 22KW不显示,以前维修把电路板拆坏,其他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