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最早接触到施耐德产品是2010年的时候,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有两台打包机,控制部分90%为施耐德产品,由于工厂大部分控制为其他品牌,就觉得偶尔用起来PL7Pro软件,打开程序看看,还是比较不熟悉的,觉得这符号啥的比较另类,后来2016年的时候机器总是报警,电池电量低,我们对PLC更换了电池但还是不行,这才不得已查资料,了解施耐德PLC编程一些知识,通过学习判定问题确实是电池问题,联系服务工程师,得知是存储卡上还有一块银锌电池,更换后故障解决。再到今年厂里引入了某品牌的新编程软件,发现,居然和几年前查看的施耐德程序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编程时符号前要加一个“%”,此时觉得貌似觉得他们在效仿施耐德。这些年间机器的操作面板故障由于安装不牢固摔坏了,更换了新型的施耐德面板,由于资源缺少,工程师勉强下载进去源程序,至今操作不是很流畅。
还有发现其他设备上虽然主流电气元件不是施耐德,但100Kw以上电动机的接触器全是施耐德的,感觉在这一领域还是很先进的。

网友A:
来个小点评哈

接触不多,但感触很细很具体,还对比了下施耐德电气与其他品牌的相似之处和区别。很棒啊

网友B:
%是欧洲那边的习惯,后来成国际标准了。

楼主:
现在第一张那个新屏也是摆设,需要修改设定时,我习惯于将另一台的屏(第四张图)拆过来用。还好一般不用动参数。

网友C:
哇.上面的东西都很有历史感啊....施耐德低压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被认可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