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众所周知,如果有脉冲输出的情况,则需要选购晶体管型的PLC,支持高速输出
不过脉冲输出都有指定的点,以S7-200 SMART ST40为例,最大脉冲100KHZ,不管运动控制、PWM都指定了Q0.0、Q0.1、Q0.3为高速脉冲输出点,且不能更改。
那么问题来了,其他的输出点,最大频率支持多少呢?

难道是根据最大开关延迟来计算吗?
那么200us + 50us = 0.00025s = 4 KHZ ?

网友A:
你想用其它点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其它点输出脉冲?
为什么不可以,晶体管比继电器的优势不就是这个吗?

网友B:
你这样做,程序的扫描周期会影响其它点的输出频率。

网友C:
有些人自己改造过,三菱的继电器改成晶体管的。 动手能力可以的自己改改。

网友D:
用什么“指令”输出脉冲
专用指令好像对普通输出点无效
使用out,考虑扫描周期*2,还想快,程序中间适时用立即输出指令(这时不但要考虑扫描时间,还要考虑on-off相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程序扫描周期,只问普通晶体管最大频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简单的闪烁电路,用2个1ms定时器不就可以高速输出了吗?

网友E:
个人认为延迟是扫描周期决定的。如果你用中断控制DO,在晶体管输出的DO上应该能实现跟那几个高速的差不多的性能,但中断也是数量有限吧。

网友A:
除了高速脉冲的几个点,其它点输出是受程序扫描周期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自己改造过,三菱的继电器改成晶体管的。 动手能力可以的自己改改。
单独换零件麻烦,我有客户之前用继电器的通断次数多,继电器损坏,其它部分都没有损坏
我们后来直接将他PLC中的输入输出板换成了晶体管的,稍微改下外部接线继续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闪烁电路,用2个1ms定时器不就可以高速输出了吗?
闪烁(报警)控制都是这样做的呀
只是这样的要求(1ms+1ms)是很难做到的(PLC的一个扫描周期多少时间?),用中断?频繁的中断这PLC还能干嘛不。
用普通输出就不要考虑类似频率问题,比如想要1个100Hz的脉冲做匀速控制。
重点考虑逻辑时序,比如键盘输入,数码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自己改造过,三菱的继电器改成晶体管的。 动手能力可以的自己改改。
单独换零件麻烦,我有客户之前用继电器的通断次数多,继电器损坏,其它部分都没有损坏
我们后来直接将他PLC中的输入输出板换成了晶体管的,稍微改下外部接线继续使用。
以前的三菱/欧姆龙PLC更换个别输出继电器很容易,在电梯改造中经常这样更换控制显示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作文跑题了,用1MS定时器,就是定时1MS吗?不能100MS吗?
问的是普通晶体管最大支持多大频率而已,5HZ可以吗?10HZ可以吗?难道只能当普通继电器来用(普通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最少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其它点输出脉冲?
看来很多人都以为晶体管PLC除了高速输出的几个点外,其他的点跟继电器型毫无差别么?
那换个问题,如果PLC输出点频繁动作,该选用继电器型,还是晶体管型呢?

网友G:
如果除开扫描时间,应该就是这样计算的200us + 50us = 0.00025s = 4 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作文跑题了,用1MS定时器,就是定时1MS吗?不能100MS吗?
问的是普通晶体管最大支持多大频率而已,5HZ可以吗?10HZ可以吗?难道只能当普通继电器来用(普通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最少20MS)
是你理解错误
假如你的PLC程序做好,平均扫描周期10ms,你还要用1ms的定时器吗?你别说不要计时精确。1ms定时器,设定数据1,不就是1ms?
5Hz,10Hz,没问题(多数),不严格检测100Hz也可以。
要说最大频率,大约是1000/(扫描周期*2),最简的最快频率程序,LDNOT A,OUT A

难道只能当普通继电器来用(普通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最少20MS),这里又有个理解漏洞----PLC的扫描周期没考虑,20ms只是继电器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只跟扫描周期有关?
扫描周期有多快,晶体管就能有多快?
那么说晶体管PLC内部所有输出点抛开扫描周期,理论上都支持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作文跑题了,用1MS定时器,就是定时1MS吗?不能100MS吗?
问的是普通晶体管最大支持多大频率而已,5HZ可以吗?10HZ可以吗?难道只能当普通继电器来用(普通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最少20MS)
是你理解错误
假如你的PLC程序做好,平均扫描周期10ms,你还要用1ms的定时器吗?你别说不要计时精确。1ms定时器,设定数据1,不就是1ms?
5Hz,10Hz,没问题(多数),不严格检测100Hz也可以。
要说最大频率,大约是1000/(扫描周期*2),最简的最快频率程序,LDNOT A,OUT A

难道只能当普通继电器来用(普通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最少20MS),这里又有个理解漏洞----PLC的扫描周期没考虑,20ms只是继电器的特性。

那请你反驳下15楼 YXBK 版主的说法

网友H:
楼主顶楼说的没错,以发布的开关时间计算最大的输出脉冲频率响应。这是硬件的极限频率指标。扫描周期决定软件的频响。它们之间最长的频响为输出频响极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得到Y版和K版的肯定,谢谢你们

网友E:
回复 网友H:
任老师,基本上都是硬件的速度快,软件(扫描周期)慢。尤其是程序大的、使用中断的,扫描周期不确定、甚至都没法预测了,只能说必须保证不能触发看门狗(扫描周期如果超过看门狗的设定,就会启动看门狗),否则就会故障停机了。

因为扫描周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所以普通的定时器、IEC定时器等都不建议使用很短的时间常数,最起码也要求扫描周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时间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就是程序/工艺不在乎这个误差)才行。因此,那些设置1ms定时器的,建议改成中断模式的吧,否则扫描周期如果某次是20ms,那都超过你想的几十倍了。

网友I:
西门子200/smart200跟其它PLC的高速脉冲输出不一样,它是基于脉冲发生器,如果凤鸣朝对单片机熟悉的朋友应该就很容易理解。而且它将脉冲发生器输出连接到管脚Q0.0/Q0.1;同时还将输出连接到高速计器对输出计数。为方便使用,200/smart200就有一个库指令(子程序);而日系PLC基本上都是有定位指令,除了这些PLC已经给出高速脉冲输出点外,要自行用晶体管的类型做高速定位还是比较困难,当然做低频的PWM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动作频繁当然先晶体管;
继电器是有动作次数寿命的;
碰到一个做一次性材料的,动作约1秒/次,按频率算1HZ很低了吧;但一天可以做5W个;
PLC用继电器的一个月不到就触点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200/smart200跟其它PLC的高速脉冲输出不一样,它是基于脉冲发生器,如果凤鸣朝对单片机熟悉的朋友应该就很容易理解。而且它将脉冲发生器输出连接到管脚Q0.0/Q0.1;同时还将输出连接到高速计器对输出计数。为方便使用,200/smart200就有一个库指令(子程序);而日系PLC基本上都是有定位指令,除了这些PLC已经给出高速脉冲输出点外,要自行用晶体管的类型做高速定位还是比较困难,当然做低频的PWM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解释我信服,看来是高手!我也认为指定脉冲输出点跟其他点硬件上还是有区别的,否则何必指定呢,随便换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频繁当然先晶体管;
继电器是有动作次数寿命的;
碰到一个做一次性材料的,动作约1秒/次,按频率算1HZ很低了吧;但一天可以做5W个;
PLC用继电器的一个月不到就触点不行了;
这就对了,其实问题很简单:
这条高速公路限速多少,120就120.
非要扯到汽车本身性能上干嘛呢,不是抬杠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跟扫描周期有关?
扫描周期有多快,晶体管就能有多快?
那么说晶体管PLC内部所有输出点抛开扫描周期,理论上都支持100KHZ?
你曾经发个消息,说到自相矛盾,后边(25楼)也说到.....请问,阁下的问题能具体吗?
“问题来了,其他的输出点,最大频率支持多少呢?”???

“扫描周期有多快,晶体管就能有多快?”这是新近问我的,如果把后半句晶体管就能有多快,改成输出频率就有多高,那我就告你,是的(不使用立即输出指令)

“那请你反驳下15楼 YXBK 版主的说法”人家说的没错,反驳什么?
如果除开扫描时间,应该就是这样计算的200us + 50us = 0.00025s = 4 KHZ
注意前面的定句。
吾认为他是回答你提出的“不考虑程序扫描周期,只问普通晶体管最大频率问题”

“众所周知,如果有脉冲输出的情况,则需要选购晶体管型的PLC,支持高速输出
不过脉冲输出都有指定的点,以S7-200 SMART ST40为例,最大脉冲100KHZ,不管运动控制、PWM都指定了Q0.0、Q0.1、Q0.3为高速脉冲输出点,且不能更改。”
这是你开场白,为什么只有几个点支持高速脉冲输出?22楼给出部分答案,为什么说部分,你看看资料,这几个点使用的“晶体管”与其他是否一样,看参数也能得出是不一样的。
如果单就晶体管,我承认跑题了
请问阁下,PLC上使用,单论晶体管频率有啥意义?能让它发出2kHz脉冲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200/smart200跟其它PLC的高速脉冲输出不一样,它是基于脉冲发生器,如果凤鸣朝对单片机熟悉的朋友应该就很容易理解。而且它将脉冲发生器输出连接到管脚Q0.0/Q0.1;同时还将输出连接到高速计器对输出计数。为方便使用,200/smart200就有一个库指令(子程序);而日系PLC基本上都是有定位指令,除了这些PLC已经给出高速脉冲输出点外,要自行用晶体管的类型做高速定位还是比较困难,当然做低频的PWM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解释我信服,看来是高手!我也认为指定脉冲输出点跟其他点硬件上还是有区别的,否则何必指定呢,随便换不就行了
他的意思是:应用指令其实是单片机的一个函数(我不喜欢叫函数,叫功能集更好理解),其内部已指定好了各I/O口。跟单纯晶体管速度关系不大。相对售价,PLC那点材料算什么,更不要说几个晶体管的价差。。。。。。

网友J:
函数,在我心目中,已被高数占用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即使是三菱的PLC高速脉冲输出口和其它输出口用的器件也不一样,三菱脉冲输出口用的是高速光耦合器,一般输出口用的普通光耦合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讲得很好。有些PLC编程设计,不知道怎么搞,导致PLC系统的信号迟滞性特别的大。满足不了使用需求。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日系的PLC,基本上高速脉冲输出的那几个口硬件都与后面普通的输出点不一样的;

网友D:
高速输出,与普通输出,使用的器件,恐怕谁家的都不会是一样。
就像西门子这款,(1.0+3.0):(50+200)
硬件就有很大的差异,导致使用上的限制
试想,如果硬件没有差异,为什么厂家要限定高速输出口,由客户自己决定用哪个接口(包括数量)不好吗,你在选型时就不用犹虑了,恐怕还是成本问题
高速输入(包括中断)为什么也限定端口,就因硬件特性限制,说软件原因我是不信的。
见过I/O自由定义的PLC,同样的几个点,是输入还是输出?由用户自定义。
还见过,编码器没信号?还问是NPN,PNP?,专家接上电脑,软件来设置,编码数大了,没关系,软件设置.....西家PLC
脱离软件谈硬件,或脱离硬件说软件,还是结合起来一起谈,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L(2019-11-26):
如果用C语言去写的话,在定时器里操作输出端口,至少可以做到1K以上的频率,用梯形图去写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M:
大家讨论分析的很精彩,我使用晶体管226CPU的Q0.0输出PWM脉冲控制步进电动机,使用状态表监视Q0.0的波形是没反应的,说明是有其它电路直接控制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