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本人初学者,拿了一台台达VFD-M02243B的练练手。在不上模块时如何检测这块驱动板是否完好,怎么做一个上模块后上电不炸模块的测试装置!!!

网友A:
你想多了,除非你只玩一个品牌一个系列一个机型!生产厂家确实会制作一些压触式模型设备简化检测流程,维修根本没必要!老老实实拉线屏蔽吧!

网友B:
外加500V直流电源通过电阻限流后给模块。

网友B:
220/380V隔离变压器,经过桥整流,电容滤波,得到500V直流电压,再串联两个100W或60W白织灯。断开变频器整流桥与逆变器,拆除电容。自己折腾吧!慢慢来,从零开始,不着急。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