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块故障,6个块一起挂上,接口模块就故障

楼主(2019-06-18):
中间接口模块故障,上面下面接口模块正常,什么原件也没更换,故障接口模块后面的模块都拆掉,软件组态中组一个,硬件挂一个,直到6个块都组上正常了,但是6个块一起挂上接口模块就故障,什么原因啊?

楼主:
把最下面的接口模块和中间的互换了一下,中间的还是故障,下面的正常

网友A:
不是电源不够用了吧

网友B:
应该是2楼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C:
非常奇怪的问题,赶脚不可思议,俺就当涨姿势鸟。

网友D:
电源如果处于临界过载状态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组态时候既然没问题除非你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E:
接口模块问题估计 ,总电源要不够就不只这一个站报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不够用了吧
接口模块用的都是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如果处于临界过载状态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组态时候既然没问题除非你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接口模块用的都是一个电源,电源问题不能就这一个接口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