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有个设备有用到气动电磁阀,功率不大,24VDC/5W 需要频繁通断,大约5-10HZ的速度,间歇运行。
选购晶体管的PLC是无疑的,那么怎么驱动电磁阀呢?
1. 直接接PLC输出点,电流倒是足够,额定0.5A,实际最大0.2A,担心输出点短路,瞬间电流过大。
2. 选择外部加电磁阀驱动,电磁阀是有机械寿命的,一般带载10万次

网友A:
安全起见PLC输出端增加晶体管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个东西叫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C:
串接0.3A保险就是了

网友D:
直流电磁铁不存在启动电流大的问题,只需防止电磁铁在烧毁时出现的大电流,串入保险是合理的。

网友E:
加PLC输出放大板;

网友F:
除了用晶体管输出控制高频启动,带的负载上还要接续流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的冲击。

网友G:
1楼、2/3楼说的都是可行的。我最早是自己做,用的1楼的方法,只不过发现晶体管的发热比较严重,就换成了MOSFET(场效应管);后来感觉用量太小不合适,就直接买现成的了,就是2/3楼的方法。参数千万记得要留够足够大的余量(电压、电流)。寿命可以认为是无限的。有兄弟说加保险,这个也是可行的(我原来没加过,但好像也没坏过,如果负载短路,我预计开关电源应该自动断电)。

注1:从原理(制造)角度看,1楼跟3楼倒是差不多,2楼是直流固态继电器。但本胖是从使用角度来分类的,1楼需要自己做、2/3楼都是买现成的。
注2:如果买现成的,还有一种端子式的SSR,这个貌似更适合路数少的,价格稍贵(比3楼),但体积是最小的,直接代替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用晶体管输出控制高频启动,带的负载上还要接续流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的冲击。
请推荐一个续流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G:
IN4007,大约0.1元一个,建议买质量好的,纸带封装那种。很久以前是一盒1000支,100元,台湾产。现在价格不知道了。IN4007的反向耐压是1000V。如果用固态继电器,就不需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电压24V,买IN5819的可以吗,资料说4007效果不好

网友H:
最好加一级直流晶体管输出PLC放大板。

网友I:
请问,高速计数器有没有常开常闭接点输出

网友G:
回复 楼主:
IN4007我们用过,没感觉不好,你说那个俺不知道参数,但应该可以,个人感觉是随便一个整流二极管都行。IN4004也用过,也没问题。

网友J:
一直使用固态继电器板,就是三楼提供的图片一样。不加最怕碰到线圈短路,那就要烧PLC输出点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楼、2/3楼说的都是可行的。我最早是自己做,用的1楼的方法,只不过发现晶体管的发热比较严重,就换成了MOSFET(场效应管);后来感觉用量太小不合适,就直接买现成的了,就是2/3楼的方法。参数千万记得要留够足够大的余量(电压、电流)。寿命可以认为是无限的。有兄弟说加保险,这个也是可行的(我原来没加过,但好像也没坏过,如果负载短路,我预计开关电源应该自动断电)。

注1:从原理(制造)角度看,1楼跟3楼倒是差不多,2楼是直流固态继电器。但本胖是从使用角度来分类的,1楼需要自己做、2/3楼都是买现成的。
注2:如果买现成的,还有一种端子式的SSR,这个貌似更适合路数少的,价格稍贵(比3楼),但体积是最小的,直接代替端子了。
固态继电器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用过值得推荐。另外两种方案没用过。学习贴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一直使用固态继电器板,就是三楼提供的图片一样。不加最怕碰到线圈短路,那就要烧PLC输出点了。
三楼的不是固态继电器放大板……

网友L:
续流二极管用1n4007没有问题的,我也一直在用,关键是你买的二极管质量要可靠……

网友M:
增加转换板啊,不贵,安装也方便,按照楼主的要求,板子就算是用继电器输出的都没问题,很多做电池的非标设备都这样用

网友N:
用固态继电器和放大板哪个好些?
我们是采用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其实吧,本胖觉得DC24V负载,就看用量,量少就买、量多就自己做,假设你自己是老板啊。因为直流的技术难度很低,两种都是光耦、功率元件。功率元件千万用FET啊,三极管那种发热严重。
但交流的,就不一样了,不管买还是自己做,都强烈建议使用两个单相可控硅,而不是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成品的交流固态继电器,两个单相可控硅的多数都叫“加强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其实吧,本胖觉得DC24V负载,就看用量,量少就买、量多就自己做,假设你自己是老板啊。因为直流的技术难度很低,两种都是光耦、功率元件。功率元件千万用FET啊,三极管那种发热严重。
但交流的,就不一样了,不管买还是自己做,都强烈建议使用两个单相可控硅,而不是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成品的交流固态继电器,两个单相可控硅的多数都叫“加强型”。
最近版主自称俺改成本胖了。量多也是买划算的(量大买便宜)

网友G:
有可能,大淘宝上有些驱动板,确实很便宜,真是不值得自己设计、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