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8):
线性光耦的一致性不太好,有什么产品可以替代线性光耦?

网友A:
为啥要用线性光耦呢?这东东的线性本来就不好,如果非要用,你得配对,选出两个线性不管好不好但曲线尽量一致的线性光耦,然后一个给另一个当负反馈。

本胖觉得不管你咋做,线性光耦的线性都达不到仪表级的,所以建议换个设计方法。本胖的方法就是把串行ADC放在外面,然后用普通光耦隔离数字端,这样就非常简单了,线性极好。

网友B:
容隔离,磁隔离线性芯片。

网友C:
线性光耦一般用来隔离模拟信号,一般还可以用隔离运放比如TI ISO系列、ADC的隔离运放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科普一下磁隔离线性芯片?先谢谢了。

楼主(2019-10-29):
了解到APC+PAC芯片的方案不错。GP9301+GP8101中间用光耦隔离。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办法也不错,光耦隔离数字端。

网友D:
不知道这两块IC价格多少 ?
会不会很贵啊 ?

某宝,价格都不低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感觉, 还是美中不足。
PWM毕竟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的。
这样搞,是不是欠妥  ?

如果搞个I2C通信的ADC芯片连接到MCU是不是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 还是美中不足。
PWM毕竟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的。
这样搞,是不是欠妥  ?

如果搞个I2C通信的ADC芯片连接到MCU是不是更好?

1,人家主要是要隔离。
2,AD,DA转换可精密到令人怀疑人生
3,据说,这世界本来就不是连续化的。(是量子化表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 还是美中不足。
PWM毕竟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的。
这样搞,是不是欠妥  ?

如果搞个I2C通信的ADC芯片连接到MCU是不是更好?
连续其实不是很重要,只要速度不是太慢就行。这种模式是不需要CPU/MPU的,如果有CPU/MPU,你这种就很好了,用光耦隔离I2C或者其他的串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