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通讯干扰)

楼主(2019-06-18):
主站3O0,从站200的277模块在尾端经常出现通讯联不上的故障。后将277模块移至200边上就不出现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老了,跑不动了
做更换准备

网友B:
我倒是经常这样用,但每次都是把EM277放在第二号(左边数,第一号是CPU,本胖最喜欢224XP)。只有一次干扰严重,这套东东放在了500KW变频器附近,通讯故障灯(EM277)经常亮,最后加上了485光纤收发器,介质用光纤,才好了。但这个顺序问题,俺还真没发现。

网友C:
电磁环境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就是倒腾来倒腾去了。以结果为准。按理说,还是应该规范化的安装布线。比如说,强电弱电元器件空间隔离或者屏蔽,所有的系统金属元器件外壳等电位,信号线屏蔽等等。

网友D:
感觉和顺序关系不大吧,应该换了一个位置,离干扰源远了一点吧

网友E:
从楼主提供的图片来看,这样还真难看出问题的,但是模块换个位置竟然干扰就排除了,有点神奇,是否是通讯线由于不同的折弯误打误撞的抵消了干扰呢

楼主:
应该不会,没更换位置时,通讯头重新做过

网友F:
总线延长线有没有套磁环,线尽量短,可以用锡纸包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