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组6KW电加热管电流异常?

楼主(2019-06-1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电加热管,每组都是如图的三角形接法,单根电加热管2KW,电阻70Ω,三根一组,总共6组,合计功率36KW,实际运行时,钳表测量IR、IS、IT电流只有10A左右,这个是为什么呢?检查了所有电加热罐接线电压、电加热管电阻都是正常的,但实际电流就是感觉不大对劲。

网友A:
没看到图,请重传。

网友B:
6000/380/1.732=11.508

网友C:
这个和楼主的加热管接线方式有关,如果加热管接线采用星形接法,电流就大,而且热效率低,如果采用三角形接法,热效率就到。
我曾经测试过
我认为楼主测试的电流是正确的

网友D:
楼主测试是总电流吗,要是总电流不可能在么小,除非是额定电压380V的加热管星接了,要是单组测电流差不多

网友E:
每相电流应该三十二安吧,

网友A:
我怀疑是量错线了或者是没有全部工作。

网友F:
测量单组就差不多,总电流不可能这么小,除非你上面的电源是经过调功器过来,还受到温控的控制,在接近设定温度时候这个电流就正常

网友G:
我也认为是这里面有没有工作的电热管
或者楼主你测的电流是其中某一组的!

网友H:
这个也跟计算值差太多了吧,我都不敢相信

网友I:
如果只有一组加热管在工作,那你测量的电流是合理的……

网友J:
你这是6组加热中,有几组加热因为接触不良等原因造成三相不平衡,但碰巧的是这些三相不平衡电流总的矢量之和又是平衡的,只不过总的电流偏小而已。你如果不是故意的话,最好能将每一组的三相加热电流都测一下,一一记录下来,就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E:
图片给的已经很详细。检测的是三相总电流。负载是六组角接各两千瓦假如按图正常工作。就是三十安以上。要不就是表不准或看错了。要不就是。每个加热不到1000瓦。

网友K:
是不是功率搞错了啊

网友L:
70Ω电阻,380V工作电压2kW;可以先试单组的工作电流多少。
或者断电后,测量一下总的电阻是否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单根380V的,如图钳表测量Ia、Ib、Ic电流就是10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是单组,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若是正确的,这个是怎么个计算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做过测试,若是只工作3组,温度上升到120多℃的时候就上不去了,加热一晚上还是120多℃,6组全部插上去,一个小时就从120多变成25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是正确的,这个是怎么个计算法呢?
星三角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220,三角形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380,根据I=P/U,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反之你懂的,
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实验,我就曾经做过。

网友M:
图接法,电流计算:IR=380/70*1.732*6=56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是正确的,这个是怎么个计算法呢?
星三角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220,三角形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380,根据I=P/U,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反之你懂的,
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实验,我就曾经做过。
兄弟你要这样算:I=U/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做过测试,若是只工作3组,温度上升到120多℃的时候就上不去了,加热一晚上还是120多℃,6组全部插上去,一个小时就从120多变成250℃了。

我的意思是你在测电流时是不是六组都有通电,还有你可以测一下工作3组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N:
P=√3*U*I*cosφ
I*cosφ=9.12
cosφ取0.8至1
相电流在10A左右并无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是正确的,这个是怎么个计算法呢?
星三角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220,三角形每个加热管接头上是380,根据I=P/U,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反之你懂的,
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实验,我就曾经做过。
加热管不是这样的。

网友O:
三角形接法,不考虑效率等,电阻性负载,也不考虑功率因数。

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每根加热管两端电压380V,电阻是70Ω,功率就是380/70*380/1000=2.06KW,三相相加是6.18KW。

换一种算法,相电流等于380/70=5.428A,三角形接法的线电流等于5.428*1.732=9.4A,三相总功率是1.732*380*9.4/1000=6.18KW。

如果加热管阻值标准的话,测出来线电流10A,你的实际电压应该是403V,实际功率约7KW。你的测量结果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热比较慢,客户自己准备换成6组9KW的电加热管,每根就是3KW,到时候让客户帮忙测试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若是一组,用这个理论计算确实是这个电流,但是测的是电柜出线端总的电流,还是10A这样就觉得诡异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若是一组,用这个理论计算确实是这个电流,但是测的是电柜出线端总的电流,还是10A这样就觉得诡异了
我怀疑只有一组在工作,不在现场,只能猜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若是一组,用这个理论计算确实是这个电流,但是测的是电柜出线端总的电流,还是10A这样就觉得诡异了
跟用哪个理论无关,实测加热管电阻和实际电压,接法只要没问题,不会出现意外的串并联关系,加热管本身也没有损坏,功率是确定的数值。也没有别的理论可用,无非就是单相功率相加或直接计算三相功率,本质还是一样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J:
赶紧装个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不然 加热器坏了 也不知道。

网友P:
星型三角形都可以用

网友Q:
6组都工作了吗?

网友R:
您要用个笨办法:测量每个加热管的两端电压和电流,记下来,再看看有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