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开关电源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9-06-18):
  我以前接线都是分开的,开关电源没有并在PLC上。今天突然想到,如果我这样接,那么PLC输入就会好接线多了,直接取开关电源的0V就是PLC的输入COM端。不知有没有大神这样接线的?图的220V交流没有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完全错误的,输入不能产生回路

网友B:
把负极并到一起就可以了,正极不能接。

网友C:
没明白楼主这样接线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呢?24V的用处能体现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义是到时接线直接取开关电源的0V就可以作为PLC的输入COM了

网友B:
手册里面是有说明怎样用外部电源的,楼主应该是以前以为输入端只能从COM端取,那么每个地方的按钮都要从COM端拉线出去,如果与开关电源连在一起的话,只要是有0V的地方都可以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呢?24V的用处能体现出来吗

24V的用处体现不出来,只能是共OV而已,实际中确实方便很多,因为只要有0V的地方都可以用,具体原理见图,红色为电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呢?可行吗?说真的,手册没怎么看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呢?可行吗?说真的,手册没怎么看过
不行啊,不要接PLC的输出端com和24V,这个是PLC自带的24v电源,楼主可以自己送电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呢?可行吗?说真的,手册没怎么看过

开关电源的24V不要与PLC的24V接到一起
开关电源的24V不要与PLC的24V接到一起
开关电源的24V不要与PLC的24V接到一起

重要的说3遍

网友E:
楼主有没有通电测试过?想看看结果,到底是不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不确定,所以才来论坛求助大神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可以??有时间我要试一试

网友F:
前提你的明白PLC输入点用正信号还是负信号?如果用正信号,com端接0V,如果用负信号,com端接正,一般情况下外接电源功率都选择的大一点,PLC上的一点点容量直接空在那里,你想因为外部信号把PLC电源弄挂了不是更麻烦?要用也行,外部电源的0v和PLC自己带的0V连接在一起就好了,千万不要把正极互相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G:
PLC上的COM +24V本身就是外供DC24V电源,只是这个容量很小,只有几百mA;
如果用外部电源,只需要把0V与COM相连,+24V是不能连的,否则可能损坏PLC;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H:
不太好吧,不用并就行

网友I:
输入的com端和X之间是线圈,当他们的电势差为24时线圈得电,这样才有输入信号

网友J:
其他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如果两个电源并在一起,高电位的有可能把低电位的烧了!

网友K:
接传感器和开关完全不需要外部供电,亲测带8个NPN型接近开关和8个固态继电器加1个中间继电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L:
只需要把外部电源的0V 与PLC 的COM 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